怎么判定旧的直流电机的性能好坏

楼主(2012-05-15):
有两个旧的直流电机,都是他励的,一个是伺服电机,另一个是直流测速发电机。怎么判断这两个旧的直流电机性能好坏,就是判断这两个旧电机还能不能继续使用。现在这两个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转速特性曲线,效率特性曲线,电流特性曲线,调节特性曲线都可以通过程序画出来。

现在是知道测速发电机的空载转速比额定转速低。

怎么定一个标准来判断这两个旧电机性能好坏呢?

楼主:
给一个明确的标准,用程序来判断性能好坏,而不是根据经验看电机负载曲线判断。。。

楼主:
ZTP-12A直流测速发电机
额定电压:110V   额定电流:7.68A
额定功率:0.6KW  电枢绕组内阻:0.73欧
额定转速:3000r/min  励磁方式:他励
经试验,直流测速发电机的实际空载转速只有2500rpm左右。
伺服电机
额定电压:110V   额定电流:6.2A
额定功率:0.5KW
额定转速:1400r/min  励磁方式:他励

网友A:
直流电机的性能好坏决定电动机力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的性能好坏决定电动机力的大小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要看转矩?看机械特性软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