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S6800C-P如何去掉按键声??

楼主(2012-05-15):
PWS6800C-P如何去掉按键声??谢谢!!!

网友A:
在编程软件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其它”--“蜂鸣器响声长”改成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软件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软件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E(2013-01-14):
看下控制区,有个字是可以控制触控人机鸣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