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ACS800-04-0490-3变频器,一上电整流模块击穿,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5):
自己组装ACS800-04-0490-3变频器,一上电整流模块击穿,怎么回事?

网友A:
中间直流回路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充电限流部分电路处理好了吗?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中间直流回路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充电限流部分电路处理好了吗? 内容的回复:

充电限流部分电路处理好了吗?   这句怎么理解,能解释下吗   谢谢

其实我这台变频器是新的,因为其他机子坏了逆变和整流,所以把这个新机子的东西拆过去了,就把整流逆变还有三块板子给拿走了  其余的没动,现在又把它装回去(这些东西不是机子原来的东西),一上电就击穿整流,赐教

网友B:
检测AINP板是否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间直流回路又没有短路的地方?充电限流部分电路处理好了吗?

1如果直流母线短路的话 上电应该直接烧充电电阻。不会击穿整流桥,如果充电电阻量一下是3~4欧的话  充电回路应该问题不大  充电二极管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有烧毁的。应该是充电完毕 APOW得电工作给AINP板供电后 触发整流后故障
检查 AINP 的检测线  和触发线 的相序是否一致。 另外APOW也有嫌疑

鉴定完毕

网友D(2012-08-25):
谢龙口FANS,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