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屏幕如何校对?

楼主(2012-05-15):
请教高手西门子触摸屏触摸点位不准怎么调?谢谢!

网友A:
姐教你:

屏上电以后→点击control panel→进入界面→点击OP→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Touch→看到按钮Recalibrate→就可以校准了,校准后会有30S限制,直接确定点击OK就OK了;

姐晚上给你传图片!!!

没照怎么清楚,就将就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姐教你:屏上电以后→点击control panel→进入界面→点击OP→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Touch→看到按钮Recalibrate→就可以校准了,校准后会有30S限制,直接确定点击OK就OK了;姐晚上给你传图片!!!

说的很详细

楼主:
你教的方法我试过了,真的很好,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