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元件库里能添加新的元件吗?

楼主(2012-05-15):
MCGS元件库里能添加新的元件吗?哪里能下载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导入的,具体的可以去网站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导入的,具体的可以去网站找找

看来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GS机械手控制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的一点经验分享http://www.wlcpu.com/archives/1208

谢谢,呵呵

网友E(2016-09-23):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F(2016-12-15):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实现图片装入,打开工程,在工具箱中点击“位图”钮,在屏幕上画一个位图,右击,选择“装载位图”,指定文件路径

网友G(2017-05-20):
不能,只能用装载位图后重新组态。

网友H:
当然可以用位图装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