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寻址范围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5-15):
在S7-200中,各个存储区的地址范围有限制吗?例如V存储区有VD400这个地址吗,M区有mw600吗等等。。。希望高手详细的讲一讲,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解答

网友A:
有限制,但是具体的限制到什么地步,我也不是很清楚,等高手。

网友B:
限制肯定有的,每个都有自己的区域,具体的看手册,忘记了

网友C:
查手册或帮助文件中的表格:  CPU内存地址范围.

网友D:
I   0.0-15.7

Q  0.0-15.7

M  0.0-31.7

S  0.0-31.7

T  0-255

C  0-255

L  0.0-59.7

SM  0.0-179.7    这是CPU221的,这个和CPU有关。

V    0.0-2047.7  这是CPU221的,这个和CPU有关。

网友E:
主要是V存储区的差别比较大

CPU221和CPU222是2KB

CPU224是8KB

CPU224XP和CPU226是10KB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 I   0.0-15.7Q  0.0-15.7M  0.0-31.7S  0.0-31.7T  0-255C  0-255L  0.0-59.7SM  0.0-179.7    这是CPU221的,这个和CPU有关。V    0.0-2047.7  这是CPU221的,这个和CPU有关。 内容的

有个疑问,我之前编了一个程序,用VW300,VW400等程序下载到PLC中不能运行,改成VW70,VW80,VW60等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这是为何?等解答。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程序与西门子有库文件冲突,库文件在形成时,自然也就占用了部分寄存器,该寄存器不可同时使用。

网友G:
这个和CPU型号有关系,特别是v区 注意看看手册吧

楼主:
对:挑山工--王者之师关于 这个和CPU型号有关系,特别是v区 注意看看手册吧 内容

你们都是说看看手册,但是我在手册上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希望各位高手可以通俗的解释一下,等待高手解说

网友H:
奇怪了,没手册楼主怎么把那PLC用起来的

网友I:
         这个和 CPU 的型号有关,有大有小的吧。

你程序用VW300,VW400等程序下载到PLC中不能运行那可能是超出地址范围,打 SIEMENS 客服 400 电话问问!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这个和 CPU 的型号有关,有大有小的吧。你程序用VW300,VW400等程序下载到PLC中不能运行那可能是超出地址范围,打 SIEMENS 客服 400 电话问问! 内容的回那复:

那编程的时候要怎么来判断有没有超出地址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你的程序与西门子有库文件冲突,库文件在形成时,自然也就占用了部分寄存器,该寄存器不可同时使用。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可以吗?

网友F:
S7-200约有3类库程序,分别是:MODBUS主控、MODBUS从控、USS通讯,如果你调用了其中任一个库程序,那么在调用时,软件将提醒你必须选择一段存储区的地址范围,并且提醒你该范围并未被使用,否则将导致库程序或你的程序不能正常使用。

当然,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使用以上的库程序,也就不存在上述问题。

以下就是MODBUS库程序之一: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CPU型号有关系,特别是v区 注意看看手册吧

楼主:
对:yjig关于 S7-200约有3类库程序,分别是:MODBUS主控、MODBUS从控、USS通讯,如果你调用了其中任一个库程序,那么在调用时,软件将提醒你必须选择一段存储区的地址范围,并且提醒你该范围并未被使用,否则将导致库程序或你的程序不能正常使用。当然,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使用以上的库程序,也就不存在上述问题。 以下就是MODBUS库程序之一: 内容

我没有调用过这些库程序为什么会出现用VW500,VW600等。。不能用的情况?改为VW60,VW70后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D:
贴出你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贴出你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出你的程序看看

已经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出你的程序看看

点错了地方,点回复的点成了最佳回复,已经把你的回答当做了最佳回复,不知道你可否解答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