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PLC200的模糊控制要怎样写才能控制水箱液位啊!

楼主(2012-05-15):
用plc200的模糊控制程序控制水箱液位高度,求高手帮忙啊,给点思路也行啊!

先谢谢啦!

网友A:
当前扫描周期的液位值与上一个周期的扫描值做差值比较,然后根据你的设定值做计算公式来设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扫描周期的液位值与上一个周期的扫描值做差值比较,然后根据你的设定值做计算公式来设定输出

plc200里怎么写呢

网友C:
直接用200里面的PID块吧 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提升液位的方式,水泵补水?执行机构改变开启度补水?

网友D:
水位控制 很简单的,不用PLC 都可以做到啊!!!那你液位高度误差 要求很小,很精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位控制 很简单的,不用PLC 都可以做到啊!!!那你液位高度误差 要求很小,很精确吗?

要求比较高啊,200的模糊控制怎么弄啊,看了很多资料没头绪啊

网友F:
我就弄不清什么叫做模糊控制了。我只知道要达到流进的水等于留出的水就可以保持水面不变。模糊控制是行内人忽悠行外人的说法。就像说“直流变频空调”能解释得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