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变频器440,仪表输出的0~10V给变频器做给定

楼主(2012-05-15):
求教:西门子变频器440,仪表输出的0~10V给变频器做给定,需要设定频率0~50HZ,请问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A:
设需要定上限频率为50HZ

楼主:
是1082上线频率=50?

那P757~P760怎么设定啊?

P2000基准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参数设置参考:

P2000 = 50;

P0756 = 0 ;

P0757 = 0;

P0758 = 0% ;
P0759 = 10 ;
P0760 =100%;

P0761 = 0 ;

楼主:
如果设定频率为20~45HZ,那该怎么设定参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定频率为20~45HZ,那该怎么设定参数啊?

将上限和下限设定为45HZ和20Hz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