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 内怎样写IP地址?通过路由器怎样通讯?

楼主(2012-05-15):
三菱 FX2N 内怎样写IP地址????

PLC用R232+网络端口  怎样通过路由器相互通讯??最好有实例,有的话给发一个 luoxv2785@126.com

网友A:
这些一般都是通过设置系统寄存器来设置了,看看变成软件上面的菜单拦又没有?

网友B:
没做过,希望了解一下,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