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PLC怎么控制带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

楼主(2012-05-15):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用PLC控制增量型的伺服,比如台达、三菱的PLC,定位用DDRVI、DDRVA指令,要移动多少量发多少脉冲就是了。对于,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没用过,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哪位朋友,有用过的指点下,谢谢!急,网上没找到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
有的PLC 可以使用ABS读取驱动器绝对位置的方式来控制 例如 三菱的FX1N

网友:
首先计算好脉冲当量,设置好点子齿轮比,然后发送脉冲。。。。。。。。

网友:
和增量的一样控制,PLC只管发送的脉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