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买施耐德plc,该怎么和电脑连接啊 。

楼主(2012-05-15):
小弟新买施耐德plc Twido TWDLCDA 24DRF 和触摸屏HMISTU 655 该怎么和电脑连接啊  哪位高手指点下我啊  感激不尽 QQ:178240345

网友A:
唉。菜鸟就是这样练成的。

你先自己从官网下载plc手册选型的,和使用手册。

然后下载屏的手册和手册

看看你买了没有和手册对应的plc和屏的电缆  plc的编程电缆 和屏的下载电缆。

如果这些都有,去装软件 按示意图装就可以了。

网友B:
网络那么信息量那么强大,希望利用一下,去官网看看肯定有你想要的~~~~现在接口协议都是兼容的。

网友C:
你不会连编程电缆都没有吧?

网友D:
1,2,分别接485的A,B.再与电脑连

网友E:
买编程电缆的话 就直接连接起来就可以啊 ,要是笔记本的话 可能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F:
最好先找一个使用手册看看再进行学习啊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唉。菜鸟就是这样练成的。你先自己从官网下载plc手册选型的,和使用手册。然后下载屏的手册和手册看看你买了没有和手册对应的plc和屏的电缆  plc的编程电缆 和屏的下载电缆。如果这些都有,去装软件 按示意图装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我下载了一些手册,也学到了很多,可以加下QQ吗 还有一些小问题想让你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