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使用DSP进行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2-05-15):
既然伺服电机能够严格安装给定的位置或者速度指令进行运动,那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应用场合在做DSP对电机的控制系统开发呢?没有实际使用过伺服电机,问题问的可笑的话请见谅并不吝赐教。。

网友A:
“既然伺服电机能够严格安装给定的位置或者速度指令进行运动,那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应用场合在做DSP对电机的控制系统开发呢?”

用DSP对电机的控制系统开发视具体的情况,既你的需求,有做通讯开发用的、有做指令开发用的、也有做路径规划及多轴开发应用……

网友B:
不见得是DSP,现在高性能的单片机,ARM控制芯片,FPGA都可以控制电机,最开始较主流的芯片是TI公司的TMS320F206而已,当时称为DSP,现在ti把电机类的控制芯片统一成为MCU了。

网友C:
电机控制的特点是高时实性,需要你在1个开关周期(大约是khz这个量级)内进行有效的调节,因此需要你的处理器有足够的速度。此外,目前伺服电机多为PMSM交流同步电机,控制方案多数是FOC,其运算量较之VF或者直流电机控制更大一些。基于上述原因,使得DSP和高性能MCU成为电机控制的主流芯片。

楼主:
关键一点,DSP或者说其他高性能嵌入式芯片有比伺服驱动器更强的处理能力。。能够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