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S550系列变频器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2-05-16):
一台维修后变频器acs550系列18.5kw,无论面板还是端子都不能启动,想把全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但用户手册上找不到此参数。

网友A:
改变应用宏就可以了    就是说先切换到其他应用宏  然后再切换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变应用宏就可以了    就是说先切换到其他应用宏  然后再切换回来就可以了

楼主:
按楼上方法已恢复出厂设置,变频器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C:
跟高手又学到一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高手又学到一招

网友E(2012-06-20):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跟高手又学到一招

网友F(2019-09-09):
看不到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