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西门子通电亮SF红灯,STOP灯也常亮。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16):
S7-200西门子通电亮SF红灯,STOP灯也常亮。请教是什么问题。CPU是226

网友A:
SF-系统故障,先从CPU的缓冲区读取故障信息,看是什么原因。还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错误。试着一步一步调用你的程序,看是哪里引发了系统故障。

网友B:
这种情况引发的原因有很多。。。你的从故障的信息入手

网友C:
SF系统故障,STOP灯亮是程序没有启动收到拨打RUN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