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七十四期-关于K型热电偶测温范围

楼主(2012-05-16):
K型热电偶可以在-200~1300℃范围内使用,单有些温度段其表现并不理想,您一般都将K型热电偶在那些范围使用,请分享您的经验,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沙发占座,等待总结总结经验。

网友B:
等待高手来总结经验

网友C:
    K 型热电偶可长期测量1000 度的高温,短期可测到1200 度。但是,它不能用于还原性介质中,否则,很快腐蚀损坏,在此情况下只能用于500 度以下的测量。它比S 型热偶要便宜很多,它的重复性很好,产生的热电势大,因而灵敏度很高,而且它的线性很好。虽然其测量精度略低,但完全能满足工业测温要求,所以它是工业上最常用的热电偶。

网友D:
学习学习,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E:
我们公司主要用在烘炉设备的温度采集,实际温度大约四五百度,工艺要求也不是太精确。

网友F:
K型热电偶在300---1200℃测量比较好,这是它长期测量比较稳定的温度范围,低于300℃,虽然能够测量但其测量精度就不如热电阻了,所以在300℃以下就要采用热电阻测量了,平时的测量温度不要超出1200℃,这样它的护套等出现问题,也不利于测量,这是就要选择S型热电偶了,所以说K型热电偶长期测量温度在300---1200℃,我们现场在测量300℃以下温度的介质时,比如水、油、风烟等,就使用热电阻,在测量300℃以上就使用K型热电偶,因为我们厂是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是次高压的机组,主汽温度也不高大约在450℃左右,炉膛温度正常的温度在1000℃左右,用热电偶测量的介质有过热蒸汽、炉膛烟温等,而且这些测量介质对温度的测量精确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都使用K型热电偶,况且它的价格也是相对较低的。

网友G:
K型热电偶的电极材料为镍铬-镍硅,在1000度以上时,铬首先会发生氧化,温度越高氧化越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偶丝会出现剥蚀现象,可能最后会完全蚀断,这样就导致热电势逐渐下降,k型热电偶也就有误差了。还有你用的k型热电偶有没有加保护管,如果没有就配备好,另外建议你长期使用温度范围在0-1000度左右,k型热电偶每个月要校验一次,确保k型热电偶使用正常,不影响生产需要

网友H:
k型热电偶每个月要校验一次,确保k型热电偶使用正常.

网友I:
K型热电偶,我们一般用在锅炉:炉膛温度,高过前烟温,低过前烟温,省煤器前烟温,温度不超过1000℃。

网友J:
K型热电偶的材料由镍铬-镍硅合金构成,常用的测量范围为0——1000度,是一种能测量较高温度的性价比很高的热电偶,,在工业控制中最常用的热电偶,他最佳测量范围为300——1000度,当然,,短时间能耐1250度以上不会被烧坏,而且K型热电偶的保护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带铠的,有耐磨的,可以根据使用环境选择最佳的型号。由于材质是镍铬-镍硅,这就决定了他的价格不会高。。

网友K:
偶厂现场测温远传的温度一般分为四类型号,正常介质运行温度在200度左右的一般使用热阻,先前有CU50的现在都改成PT100的,另一种是温度在500度使用E型热偶,另一个是温度超过500度的使用K型热偶,在就是一些随设备来的杂牌子的热偶比如T型的,此外还有几只B型的用于焚烧炉温度超过1000度的测温。

当然这个使用范围大部分是通常的做法,很多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界限特别在低温时实质上那种温度测量都可以实现,使用什么测温元件不仅要看现场介质的温度还要考虑控制室卡件的型号是否有备用通道、线缆槽内备用线缆的型号等等,因此通俗的做法就是一个装置区尽量使用同一个类型的温度检测元件,目的是建设配件和投资,以后还能够公用。

作为最普通的常减压炼油设备通常的做法是设备区使用E型热偶,加热炉区使用K型热偶,虽然K型热偶能够使用的范围较宽能够突破1000度,但正常使用中如果被测温度超过1000度不在使用K型热偶而使用B型热偶。这个就是给热偶流出一个测量范围空间,就如同最普通的压力表一样,最佳适用范围是1/3——2/3,若超出2/3则需要更换量程大的压力表,不仅仅是测量精度的原因也考虑了仪表的寿命和长时间运行的安全性能。

作为一个测温元件,其通过保护套管插入到被测设备管线中,而热偶的末端却通大气,也就是热偶芯与大气在介质高温下长时间接触会出现老化的现象,即使热偶所测温度不超过使用范围,长时间的处于高温大气中的合金金属会出现材质老化,如果环境中湿气较大、腐蚀性气体较多更会加快热偶芯的材质改变,导致热偶在被测介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所测热电势发生改变,因为热偶的热电势与温度是一组离散的对应点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所以热偶材质改变后引起的热电势的改变无法通过人为操作来进行修正,如果超出误差范围只能做报废处理。热电偶的校准只能拆卸后送到校准室内用专业的仪器进行升温加热测试,其校准时间长不能在线校准的缺点导致了热偶校准周期的增大,因此现场使用的热偶常常出现热电势与温度对应发生改变的现象,而这种改变很难在生产中做出判断所以很多热偶都是在测量误差变大的情况下使用。

正是考虑到热偶所测热电势受材质温度变化发生畸变的情况,所以正常使用中尽量不要在热偶测温上限进行使用,更不要长时间的超温运行。

网友L:
        K型热电偶材料主要采用的是镍铬-镍硅合金构成,正极(K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 Ni : Cr=90:10 ,负极(KN)的名义化学成分为:    Ni:   Si=97:3,它是一种能测量较高温度的性价比很高的热电偶,是工业自动化控制中最常用的一种热电偶,由于镍铬-镍硅合金具有较好的高温抗氧化性,可适用于氧化性或中性介质中,因此这中K型热电偶可长期测量1000度的高温,短期可测量到1200度.但是它不能用于还原性介质中,否则,很快腐蚀损坏,在此情况下只能用于500度以下的测量,它比S型热电偶要便宜很多,它的重复性很好,产生的热电势大,因而灵敏度很高,而且它的线性很好,虽然其测量精度略低,但完全满足工业测量需求,所以它是工业上最常用的热电偶.

      总结起来K型热电偶主要有三方面的优点: 1  热电动势之直线性良好.2  1000度以下耐氧化性良好.在贱金属热电偶中安定属性良好.K型热电偶存在以下四方面的缺点:1  不适用于还原性气体环境,特别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气体.2 热电动势与贵金属热电偶相比较时变化较大.3  受Greem rot之影响,会产生误差.4易受履麋现象影响.

网友M:
    查了下我们的仪表清单,K型的用的还真不少;不同位置用的量程范围不一样,0-400°C、0-600°C、0-1000°C、0-1100°C的皆有;不过0-1300°C的就选择了S型的了;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选择的厂家也不一样;全部是用在炉子上的,有燃烧介质是焦炭的,也有煤气的;烧焦炭的,使用的全是国产的产品(产地上海、江苏),4个测温范围都有,经常会出现测温保护套管被烧坏的情况,损坏原因是炉子经常出现偏烧,或者是直接被石灰石砸坏;信号是接入AB的plc模块的;烧煤气的,使用的国产的少,进口的多,没有0-1100°C的,其他三个范围的都有,故障率比较低。

     根据我们现场的经验,我们没有低于0°C范围的,K型的话还是在1100°以下使用,超过的话还是选用S型的

网友N:
  1、热电动势的高温稳定性较N型热电偶及贵金属热电偶差。在较高温度下,往往因氧化而损坏。在氧化性气氛中,直径3.2mm的K型热电偶,在1100℃,1200℃下经650h左右,均超过0.75级允许误差;但N型热电偶在相同条件下,经过1000h,其热电动势的最大变化为96.6μV(2.6℃)。在1250℃下经过1000h后仍未超差。
    2、在250~550℃范围内短期热循环稳定性不好,即使在同一温度点上,在升降温过程中其热电动势值也不一样,其差值可达2~5℃。
    3、K型热电偶的负极,在150~200℃范围内要发生磁性转变,致使在室温至230℃范围内,分度值往往偏离分度表,尤其在磁场中使用时,长出现与时间无关的热电动势干扰。
    4、长期处于高通量中子流辐照的环境下,由于负极中的Mn,Co等元素发生蜕变,使其稳定性欠佳,导致热电动势发生较大变化。
K型热电偶的分度号以前为EU-2,现为K。

K型热电偶丝推荐使用温度范围:

直径(mm)长期使用最高温度(℃)短期使用最高温度(℃)
0.3700800
0.5800900
0.81.09001000
1.21.510001100
2.02.511001200
3.212001300

网友O:
我们的适用范围400~1100,

网友P(2012-08-31):
我们一般的铠装热电偶使用范围在-100+700摄氏度之间,其实零下的温度一般在常温就可以,比如在零下50摄氏度就满足要求,因为K装热电偶测量也分好几段,比如我们退火炉上使用的WRN-120分度0-1000度,这个是使用在控温使用,通过检测退火炉各区温度来控制加热器的导通率,达到温度平衡,但是有些在某些温度度,可能由于热电偶的测量误差,需要使用到温度补偿,因为同一个期有两支热电偶,一个进智能温控表,一个进入PLC中,如果两个测量温度差很多,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了,两者可能与那根热电偶出问题了,热电偶的本身的精度就有误差,一般按照测量精度分,有I级精度和、II级精度等,如果控制要求高的话,最好使用精度高的热电偶。

网友Q:
一般 用0-800°C

网友R: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使用K型热偶,有一个炉子控温范围在350-500摄氏度的,对精度要求不高。其他的炉子要高温1200度以上,一般使用B型,S型,R型的,国产的不耐用,容易出现节点,进口的使用时间要长很多!R型的也渐渐换成S型的了

网友S:
新开的证书网 求关注!!!!!
1.http://www.1632c.com
2.http://www.nc263.com
3.http://www.0431k.com

网友T:
应用在炉子上很多都是K的

物廉价美  但是关键的部位 选型建议选择大厂家的产品

网友U:
我觉得使用K型不如使用N型更加稳定,尤其在高温1100度以上的时候,K型热偶测温长时间使用重复性会变差,N型在高温段相对要好一点

网友V:
此贴还有效吗?都过了这么久了!希望以后擂台赛题目都标明有效期限,不要使用本“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下周是什么时候?“发表于:2012-05-16 10:15:08 楼主”的帖子,大家在“2012-09-05 15:06:12 ”还在跟帖。这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V:
此贴还有效吗?都过了这么久了!希望以后擂台赛题目都标明有效期限,不要使用本“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下周是什么时候?“发表于:2012-05-16 10:15:08 楼主”的帖子,大家在“2012-09-05 15:06:12 ”还在跟帖。这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

多谢!没有结贴的都有效,打擂人数不足的还都没结贴呢,欢迎打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KSNYY     KSNYY
gdh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三等奖9名:30积分获得者

su_plc     水中鱼 --王者之师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wangxun8109 流月无影
中国555  中国555
ww19830217  纵横军团-ww19830217
iamzjt123        iamzjt123
2002125   2002125 ---王者之师
温广勇 纵横军团-小麻籽
live_mouse  live_m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