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技术请教,小弟初学PLC

楼主(2012-05-16):
各位兄弟们好,有个三菱FX1N-24MR-001 控制一个Y0输出,给有个启动信号,4个小时工作,4个小时暂停,兄弟们指教一下该怎么做比较好。谢谢:QQ:122375587

网友A:
用LDP M8014  INC D200来累计(建议使用断电保持型),当到达240分钟时(触点比较),清除寄存器值并停止工作(Y0要用下降沿)。

网友B:
就是一个闪烁电路,把时间延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