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能否实现位跳变事件记录

楼主(2012-05-16):
台达系统HMI读取PLC的中继电器状态,时能否记录跳变的时间和事件?

网友A:
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不过它的地址是以“字(word)”为单位的(必须是16的倍数)!譬如:采样M0-M15的连续16个内部继电器的变化。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不过它的地址是以“字(word)”为单位的(必须是16的倍数)!譬如:采样M0-M15的连续16个内部继电器的变化。 内容的回复:

历史缓冲区是按时间或设定值触发的,并不会识别寄存器的状态变化才触发存储。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报警设置来实现。

楼主:
这个要求的是单独的操作记录,放报警里还有其它的报警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