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驱动器(B2)

楼主(2012-05-16):
想请教各位、我台达伺服电机回不到原点、是怎么回事啊? 和PLC程序有关系吗? 还是伺服电机本身的原因、

原点回复 和伺服驱动器中的参数 P2-15 、 P2-16 、 P2-17  有关吗??

小弟初学、请大哥们指导下。。。。

网友A:
和plc有一定的关系。你的是B2还是AB的系列,多大kw的 带抱闸不。加入到台达技术中心群,让莫老师教你一下。

群号:88402001

网友B:
首先回不到原点具体是什么现象 是回原点不准还是说根本不回原点?还是说有动作但是找不到原点。 你是PLC控制回原点还是伺服自身回原点功能。 P2-15 16 17 是否有关系要看它对应的值。默认情况下只要伺服不报警 和它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