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编码器反馈在低速时不如电压反馈

楼主(2012-05-16):
最近使用590+调速器带动泵负载时,遇到一现象:直流电机配一欧姆龙1000线E6B2CWZ3E编码器。在采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时电机低速运转200转,电机从零速到200转过程中,电机运行不平稳,电机内部发出周期性喀啦喀啦的响声,流量不均匀,电机电流震荡,随后切换为电枢电压速度反馈方式,开机后发现周期性异响消失。系统运行相对编码器反馈时更加平稳。

利用调速器诊断菜单在线检测,发现编码器反馈值波动在1~3RPM左右。速度反馈偏差最大在0.06%左右。但切换成电枢电压反馈时,速度偏差只有0.02%左右。

换编码反馈板、编码器做实验,现象完全相同。初步排除偶然因素。目前就现象来看找不出特别的原因。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注:我用的是OMRON的E6B2-CWZ3E,电压输出型。现在的接线是编码器的接收板的0v与A-,B-,端接,A,B接信号输入。同时A\B相分别接1K电阻后接编码板的正12v,这样可以使高速时编码反馈速度稳定,如果不加,同样的PI参数,转速震荡有10转右转。

网友A:
用测速发电机做速度反馈!

网友B:
按楼上的说法回到原始社会得了!

网友C:
编码器的问题会大一点,但其连接也得检查一下

网友D(2013-03-19):
过时了,还是说点经验。ENCODER RPM不要设为200或太低追求低速范围,设高一点,相当于速度反馈比例环节大点,只要你速度给定调小低速能满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