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与西门子200PLC连接

楼主(2012-05-16):
第一次用西门子200PLC,西门子200与拨码开关如何连接,程序如何实现,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
方便的话,qq联系。qq号:2447349094。

网友A:
拨码开关使用8421码,如果你对输入点的常开、常闭很熟悉的话,那应该难不倒你的!我用过台达和三菱的,8421的接点都要焊二极管;假设拨码开关的输入端接到I0.3、I0.2、I0.1、I0.0(必须是连续的四点)、输出接到Q0.0;小窗口显示0,表示I0.3-I0.0都不亮,然后通知PLC响应事件。

楼主:
我也用过三菱的,可以实现。我现在用200 的是I3.0-3.3,高四位不接,是否可以直接读取IB3的值。西门子客服说可以。

楼主:
我只要在PLC中读出拨码开关设定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