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箱

楼主(2012-05-16):
简介:电机型号Y160L-4,功率15KW,额定电流30.3A,要做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

说明:看过以前的帖子,原本没有中间继电器,后改准备用前辈的图。

接触器KM1/KM2:施耐德LC1-D4011

接触器KM3:施耐德LC1-D 3201

断路器:DZ47-63/3P C型 50A

热继电器:施耐德LR2-95/Z40A

时间继电器:KT3PY/SED D1

指示灯(红,绿,黄)各一个。

耐热铜芯芯绝缘线6MM2

接线端子排:60A30P

保险:50A,型号没定,螺旋?。

指示灯控制按钮开关:每个按钮带1个常开和1个常闭开关

KA继电器:待定,望建议。

补充:还缺什么大神补充,刚毕业没做过,还有控制电路的电源是从主电路经过多大的变压器?控制柜外壳去哪找呢?

谢谢,话说希望大家随便发言。

楼主:
自己顶,坐等高人,我等,等等,等等。

网友A:
1、楼上是我给你的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图,是最简洁、最安全的电路图!

2、这个图的优点是:

1)启动时,是KM1接通启动电流的,KMY先闭合不接通电机启动电流,所以KMY是一个小接触器;

2)运行时,只有KM1、KM△工作,KMY、KT都不工作;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楼上是我给你的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图,是最简洁、最安全的电路图!2、这个图的优点是:1)启动时,是KM1接通启动电流的,KMY先闭合不接通电机启动电流,所以KMY是一个小接触器;2)运行时,只有KM1、KM△工作,KMY、KT都不工作;内容的回复:

1.这样你的控制回路是不是380V?会不会有隐患?按钮什么的都是380V的吗?

2.看以前的帖子,KMY的常开和常闭辅助触头是不是有同时导通的可能?好像叫电弧短路?

指导再

楼主:
求发言啊求发言,有经验的大哥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样你的控制回路是不是380V?会不会有隐患?按钮什么的都是380V的吗?……

1、控制回路可以用380V;

2、你也可以改用220V !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看以前的帖子,KMY的常开和常闭辅助触头是不是有同时导通的可能?好像叫电弧短路?指导再

1、KMY是时间继电器断开的;

2、KM△是KMY断开后接通的;

3、“电弧短路”常常出现在,时间继电器断开KMY又同时,时间继电器接通KM△的电路里;

网友B:
1,刘老的星三角启动图是很经典的说

2,控制电路电压你个你可以自己选型时确认接触器电压,怕电人你改为 24VDC 电压也行

3,一般是采用 三个接触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1,刘老的星三角启动图是很经典的说2,控制电路电压你个你可以自己选型时确认接触器电压,怕电人你改为 24VDC 电压也行3,一般是采用 三个接触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内容的回复:

我是学自动化的,电气图就弱,本来觉得看明白了,可让高工老刘一说我糊涂了,KMY怎么会是KT断开的呢?我要是虔诚地请你帮我解说一下这个电路,你会帮忙吗?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MY怎么会是KT断开的呢?我要是虔诚地请你帮我解说一下这个电路,你会帮忙吗?感激不尽啊

你看着图的控制电路:

1、找KMY的线圈;

2、再看与KMY的线圈串联的,延时常闭触点KT,它延时断开的就是KMY的线圈!

网友A:
这一点和你的图是一样的!

网友A:
不要急,慢慢看,把每一个触点的作用都搞明白!

网友C:
这样的主回路KM1触点要大于KM2。为什么要加上KA呢?时间继电器可以取消,因为你用的是LC接触器,可以装一个延时辅助头。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这样的主回路KM1触点要大于KM2。为什么要加上KA呢?时间继电器可以取消,因为你用的是LC接触器,可以装一个延时辅助头。 内容的回复:

装延时辅助头我也想过,能不能替换时间继电器没试过,没干换,这次学习了,加KA就是怕一个没断开,另一个已闭合,导致短路跳闸烧保险,高压断开瞬间有电弧,没有必要是吗?什么叫KM1触点大于KM2触点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不要急,慢慢看,把每一个触点的作用都搞明白! 内容的回复:

身为老前辈能如此耐心地言传身教,我先对您的人品和德行表示钦佩。

然后,我的愚见:开关SB2闭合,电流经过常闭辅助触点KM△,延时常闭触点KT,KMy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线圈KT回流,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开的闭合,闭的打开,电流流过KM1线圈,常开辅助触头KM1联锁闭合,此时星形启动。时间继电器到时间,KT打开,KMy线圈失电,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又同时工作,常开的打开,常闭的闭合,此时由于常开辅助触点KM1连锁闭合,因此KM1保持通路,KM△线圈得电,KM△常闭辅助触点KM△断开,断开时间继电器电流,成功转换成角型接法。我的理解如果对的话,我担心的是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的时候,会出现电弧短路吗?(未断开,已闭合)这也是我在我的电路加KA的原因,还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如果对的话,我担心的是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的时候,会出现电弧短路吗?(未断开,已闭合)这也是我在我的电路加KA的原因,还是我想太多了?

1、你对图的理解是对的;

2、关于你的担心:

1)这里是KT断开KMY的,然后是KMY的触点恢复闭合时接通KM△;

2)和同一个公共动触头关联的“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的时候”有差别;

3)例如KMY的主触头行程大,而辅助常闭触点行程小,而且动铁心的惯性大,时间差足够,不会发生短路的;

3、这个电路,实际用过无数次了!

网友A:
4、你自己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5、你的电路KMY必须是个大接触器,我这个电路KMY是个小接触器省材料,控制过程合理,电路简洁少故障;

网友C:
对:zhaogl_2011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这样的主回路KM1触点要大于KM2。为什么要加上KA呢?时间继电器可以取消,因为你用的是LC接触器,可以装一个延时辅助头。 内容的回复:装延时辅助头我也想过,能不能替换时间继电器没试过,没干换,这次学习了,加KA就是怕一个没断开,另一个已闭合,导致短路跳闸烧保险,高压断开瞬间有电弧,没有必要是吗?什么叫KM1触点大于KM2触点 内容的回复:

主回路改变接线,KM1和KM2都可以用18A的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我的理解如果对的话,我担心的是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的时候,会出现电弧短路吗?(未断开,已闭合)这也是我在我的电路加KA的原因,还是我想太多了?1、你对图的理解是对的;2、关于你的担心:1)这里是KT断开KMY的,然后是KMY的触点恢复闭合时接通KM△;2)和同一个公共动触头关联的“常开辅助触点KMy和常闭辅助触点KMy同时工作的时候”有差别;3)例如KMY的主触头行程大,而辅助常闭触点行程小,而且动铁心的惯性大,时间差足够,不会发生短路的;3、这个电路,实际用过无数次了!

谢谢,那是我对接触器不太了解,原来还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之说,那前辈,凭您的经验,施耐德的接触器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之分吗?Y160L-4,功率15KW,额定电流30.3A,施耐德LC1-D4011作主接触器,施耐德LC1-D 3201做两个小接触器行吗?还有,你通常做的控制电路真的是直接从380v三相电中引出两根做电源吗?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zhaogl_2011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这样的主回路KM1触点要大于KM2。为什么要加上KA呢?时间继电器可以取消,因为你用的是LC接触器,可以装一个延时辅助头。 内容的回复:装延时辅助头我也想过,能不能替换时间继电器没试过,没干换,这次学习了,加KA就是怕一个没断开,另一个已闭合,导致短路跳闸烧保险,高压断开瞬间有电弧,没有必要是吗?什么叫KM1触点大于KM2触点 内容的回复:主回路改变接线,KM1和KM2都可以用18A的接触器。内容的回复:

额定电流30A,用18A的不会烧吗?

网友C:
18乘根号3是多少呢?

网友C:
对:zhaogl_2011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zhaogl_2011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这样的主回路KM1触点要大于KM2。为什么要加上KA呢?时间继电器可以取消,因为你用的是LC接触器,可以装一个延时辅助头。 内容的回复:装延时辅助头我也想过,能不能替换时间继电器没试过,没干换,这次学习了,加KA就是怕一个没断开,另一个已闭合,导致短路跳闸烧保险,高压断开瞬间有电弧,没有必要是吗?什么叫KM1触点大于KM2触点 内容的回复:主回路改变接线,KM1和KM2都可以用18A的接触器。内容的回复:额定电流30A,用18A的不会烧吗?内容的回复:

18乘根号3是多少啊?

网友E:
1.在没有看到刘志彬老师的帖子之前,我和你有同样的担心!只不过我更倾向于用“时间继电器”来替代你用的“中间继电器”。我的个人理解:“中间继电器”是实现状态转换的理想元器件,当现有辅助触点不能满足转换需求时才加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是实现“先后顺序”的元器件,通过时间继电器将两个交流接触器的动作顺序在时间间隔上和做“明显的”区分。

2.看了刘志彬老师的帖子之后,让我觉得自己太过于谨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

    我也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今年2月份才学会使用交流接触器。没有师傅带,可怜啊!都是自己先从书上和论坛上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然后没事就接线做实验。按客户要求设计制作控制柜是我最爱干的事情,迄今为止一共接了不到20个控制箱,每次测试成功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希望以后老师们多指点我们这些菜鸟,让我们这些菜鸟共同进步!谢谢了!

网友F:
刘老师的图还是有电弧短路的可能的,KMy断开时其常闭触点恢复闭合,KM吸合,假如KMy主触点断开后的燃弧时间为20msKM△的吸合时间为15ms,那么当KMy断开后计时,KMy的燃弧时间大于KM△的吸合时间,也就是KMy主触点上的电弧还未熄灭(也就是电路还未彻底断开),KM△就已闭合,电弧短路不可避免。如果接触器分断额定电流在干燥洁净环境中燃弧时间最长为10ms,在电流过零点时熄灭。但现在KMy选用小一级接触器,分断的又是起动过程中的电流(最大为1.5倍电机额定电流),因此燃弧时间会延长到20ms,加上环境因素燃弧时间一般要考虑30ms,这也是星三角专用时间继电器中延时断开与延时闭合触点之间又有30-50ms延时的原因。

可在KMy常闭触点上串联KT的瞬动常闭触点,或用KT的瞬动常闭触点代替KMy的常闭触点,使KM△再推迟10ms左右吸合,就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