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用在天车行走上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2-05-16):
ACS800变频器带动天车行走用的,采用模拟量4~20mA输入控制速度,满负荷时输出频率50Hz,现在想提高行走速度,想提高变频最高输出频率(如60Hz或70Hz)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对变频和电机有哪些影响?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到60普通三相电机应该没问题,再到70的话估计最好就要加强制散热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 天车带的负载勒,也就是电机实际的轴功率这个只要电流不超问题应该不大 另外要考虑 高速下停车时惯性给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的电压过高问题也就是斩波器的功率是否够用

网友B:
1.天车所带负载 也就是电机的轴功率 只要电流不超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2.提高速度的话 制动的功率是否够用

楼主:
谢谢!制动有电阻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