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求助

楼主(2012-05-16):
我需要一个遥控装置,包括接收装备和发送装置,要求传输距离为1公里以上,能够传输视频信号和8路控制信号,如何实现?

网友A:
需要无线交换机啊,1公里不短啊,哈哈

网友B(2012-09-14):
七夕那天的傍晚,他和她相约提早回家,一起过个浪漫温馨的情人节。冲完凉,一起吃了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后,两人躺在沙发上,准备一起欣赏他们最爱的电视剧《步步惊心》。刚按电视遥控器,却发线电源没开,两人躺在沙发上,都不想站起来去按电源开关,相互推脱了半天 ,他最后不情愿的站起来,回到沙发上,他对她说 ,要是有个无线开关,直接用无线遥控开关就可以开关电源 多方便啊。刚打开电视 ,正准备看若熙和四爷接吻的那场戏,却被窗外的夕阳光线照射在电视机上,连最激动人心的 场面都没看清楚,于是他对她说,你去拉下窗帘,赶快,别错过这好看的场面。又经过 一番推脱,她最后不情愿的拉好窗帘了。刚坐回来,她若有所思的对他说 ,要是能装个电动窗帘,用无线遥控器直接遥控开关窗帘多舒服啊。他突然回过神来,答到,对啊,现在应该有这些产品和技术,先上网查查看。于是 两人立刻行动,打开电脑 ,百度一搜索,映入眼前的,全是瑞丰无线遥控开关、瑞丰无线控制器、瑞丰无线接受模块、电动窗帘等信息,于是他拿起电话拨通了 13530834287 ,喂,你好,是瑞丰无线遥控开关的李生吗?。。。。。。。。。。。 http://www.rephen.net

t

一、 适用范围
主要应该于各种电动卷帘门/窗、车库门、遥控门锁、工业控制及无线防盗报警等上
二、
功能特点
留有和卷帘门电机直接对接接口,插上即可手控和遥控;学习对码、带记忆存储功能;配套遥控器非常方便,可自助学习配套各种常用焊码遥控器、拨码遥控器及学习码遥控器(省去编码配套的麻烦)。
三、配套产品
白色包装纸盒、卷帘门控制器一只、手持金桃木推盖四键遥控器两只。
四、操作说明:
控制电机为交流单相电机;控制器接通电源后,电机无动作;按一下和电机连接的手控向上箭头(或者遥控器向上箭头),电机正转(进行关门操作);按一下和电机连接的手控停止箭头(或者遥控器停止键),电机停止(进行停止操作);按一下和电机连接的手控向下箭头(或者遥控器向下键),电机反转(进行开门操作);按一下遥控器锁键将锁死电机,遥控器其它功能键将无效,将无法对电机进行控制操作,按停止键将解除锁定;进行开门或关门时,若想转换方向(即开门变成关门,关门变成开关)则可通过控制器上面的一个拨动开关进行切换。
遥控器学习配套说明:
用手轻按一下接收控制器上的学习按键(黑色轻触开关),学习指示灯点亮,然后按遥控器任意按键,学习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遥控器即可遥控控制接收控制器。
五、
技术参数
接收控制箱
、体 积:102 X 80 X 35mm
、重
量:217g
、使用温度:-10-70
、工作电压: AC220
、工作频率:315MHz433.92
MHz
(其它频率可选)
、接收方式:超再生(或超外差)
、触点电流:220V 10A
发射器
、体
积:58*38*13mm
、重
量:31g
、使用温度:-10-70
、工作电压:12V
、工作频率:315MHz433.92
MHz
(其它频率可选)
、遥控距离:50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