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中的PID

楼主(2012-05-16):
有用过海为PLC中的PID功能的吗,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A:
我有用过,功能很方便,不用自己再去写控制算法的程序,可以直接输入P、I、D参数及采样的时间等其它参数。

楼主:
wxl370211521
你好,你用PID有用积分吗,我在测试时有问题没有弄明白,你能指导一下吗,是这样的,PV我给的是75(量程0~150)

给定75,比例155,积分188,微分取0没有用,采样200MS,死区设为0,自动时PV由75减到63时只有比例作用,积分没有动作,保持了10多分钟输出不变,当PV小于62时积分作用又太快了,积分的不动作(死区)达到13(积分参数设置不同这死区的值不一样),这在工程上能用吗?

网友B:
你注意一下P参数单位是百分之一,就是说P=155那么比例增益系数是1.55,另外INH、INL参数要与PV的量程一样,按照你的描述“PV我给的是75(量程0~150)”那么INH=150、INL=0,同理OUTH、OUTL对应MV的量程。

PID指令好不好用依赖你设置的P、I、D等参数是否合适,参数的设置是根据不同控制对象而不同的,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与海为的技术支持联系,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上有他们的在线QQ,可以QQ或者电话联系。

楼主:
 3楼你好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通过QQ找过海为的技术,他们也没弄明白,

我在做测试时,在上述条件下通过信号发生器送入PV信号,给定是75,(此时输出设为500)当信号PV增加时,Pv由75渐加,当PV大于等于76时输出自动增加直到1000并且速度无法控制而且速度太快。PV小于76输出只比例变化

而当PV减少时(此时输出设为500),PV由75渐减,PV在75与63之间输出有变化但只是比例变化,当PV只要小于或等于62输出就快速减小直到输出为0,就本人多年使用PID的经验此应该有问题

楼主:
今天又做这该死的测试,直接下了一个PID没想到输出不变化,在自动时PV改变,输出不变化,换一台计算机再下一次,PID又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

又把原来做的测试程序下到PLC中运行,竟然不可思议的一切正常了,为此忙碌了一星期

楼主:
原来该PID中的积分在I的数值较小时能正常使用,但一旦积分参数设置一个比较大的数值后就不好用了,因为我的工程中纯滞后较大又是串级所以就不能用了,只好回过头用其它的控制器了,看来挺国产货有点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