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定位不准确

楼主(2012-05-16):
我用欧姆龙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运动,以60mm/s的速度运行时,到终点时总是超过给定值0.3mm左右,然后在调回来。但是以其它速度运行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这个不是用PLC控制的,是自己做的运动控制卡,算法是自己编的,用ARM实现的,要实现位置的精确控制。电机的运行有加速、匀速、和减速过程。快到终点时先减速,到终点时,当位置偏差小于0.005MM时,给定输出的控制信号为零,也就是不给电机速度了,理论上应该停下,但是它却不能停下。只有以60MM/S的速度运行时会出现位置定位不准(比如要求到100MM时停止,但是它却冲过100MM,到达100.3MM,然后再回调到100MM),以61或者59MM/S的速度运行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和走的距离有关,如果距离较短(比如10MM)也不会出现超过给定值现象。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