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2-05-16):
各位同行,最近公司进了一台冷冻机(用来冷却水的),用的是氟做冷媒,空气压缩机。。。

因为一直出各种故障,厂家表示我们日常维护不力,我很郁闷。。。哪门子的维护?从交付到现在半年过去了,没消停过,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扯远了。。

我想重新做一套控制系统,从来没接触过,求各位同行给点指导,资料啥的不胜感激!

网友A:
下次求助先把题目搞清晰一些,这样让一些老师直接知道你求助什么,感觉做过的直接点了告诉你。

你先把你的这控制系统的以前的品牌,用的什么,工艺,了解了,分析分析。这再保质期内呢,你只能找厂家,何必浪费那么多费用,不然你这不是一点钱,可能几万以上。是否你能出。

控制实际很简单,小PLC等就足以,都是单机控制。我们很多客户做冷库方面和你的类似。建议先和厂家沟通处理。

网友B:
1,  你说的是不是就是一般的压缩空气后端的冷冻机呀?

2, 这个就是一个类式冰箱的压缩机,其实一般没有什么坏了,使用寿命一般为5 年左右,你的进气最好要清洁点,要不那个蒸发器很容易坏的!

3,压缩机一般质量好点的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