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位置与电池的关系

楼主(2012-05-16):
使用三菱伺服放大器,在用到绝对位置时,是不是放大器要装有电池才可以呢?还是电池只是起到一个数据的保存作用?有点疑惑!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伺服放大器即伺服驱动器,其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电源都是外界2相或三相交流电的啊!

网友B:
电池就是起到数据保存作用,伺服上的电池起保存在电机编码器内RAM内数据。伺服驱动器不需要使用电池,实际是电池输出直通电机编码器或者直尺光栅编码器,为机器停电时编码器内的RAM供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如果不使用电池,那么在使用绝对位置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既然告诉你要电池保存,就应该用电池。不用电池保存就像电池用光了一样,关机立刻失去原点位置。开机后必须重新设置原点位置,使不使用绝对位置,对于三菱数控系统来说可以参数设置,撞块式原点方式毕竟没有绝对原点方式位置精度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的指点,如果不使用电池,那么在使用绝对位置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只要你不断电,不关机或者对所运行的点位数据部保留,那么没有电池也行!准确的说电池仅是给伺服马达后边的编码器供电的,而且是在控制电路断开后起作用。此处的控制电路是指伺服驱动器上的t、r通电和断电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D 谢谢楼上的指点,如果不使用电池,那么在使用绝对位置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内容的回复:只要你不断电,不关机或者对所运行的点位数据部保留,那么没有电池也行!准确的说电池仅是给伺服马达后边的编码器供电的,而且是在控制电路断开后起作用。此处的控制电路是指伺服驱动器上的t、r通电和断电的情况。

把“部”改成“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池就是起到数据保存作用,伺服上的电池起保存在电机编码器内RAM内数据。伺服驱动器不需要使用电池,实际是电池输出直通电机编码器或者直尺光栅编码器,为机器停电时编码器内的RAM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