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纠结的问题:电动机维修保养是归电气工程师还是机械工程?

楼主(2012-05-16):
请教一个纠结的问题:电动机轴承维修保养是归电气工程师还是机械工程?我们单位有4百多台电机,大部分还带齿轮箱,。  如果电机归电气工程师负值,齿轮箱归机械工程师负值, 平时保养就麻烦了,职责不清了。你们单位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那就两边协商嘛,无非两种结果,要么谈不拢各归各的,要么那边吃点亏揽过去。。。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没有说清楚,我指的是轴承,现在标题也改不了了

网友B:
责任要清楚,不然回扯皮

网友C:
教你个好办法:35KW以下的电机带减速机的,由电气负责维护;35KW以上带减速机的由机修负责,不带减速机的由电气负责

网友D:
你们的头说了算!

网友E:
现在不流行这样分工了,都是机电一体化了。你们这样分开有很多弊端。

网友F:
电机归电气工程师负值,齿轮箱归机械工程师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