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communication errorB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16):
采用一机多屏,一个三菱PLC与两个B05,主机COM1用ASCII(M) 232 与从屏相连,COM3 用422与PLC相连,从机COM1用ASCII(S) 232 与主机相连,实验时都能通讯上,主机、从机都能控制PLC,而且主机无错误信息,但是从机一直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B ,具体好像是NO RESOURCE,请问这是啥意思?

网友A:
三菱PLC采用RS422通讯,所以只能选择COM3;主屏与从屏应该只能使用RS485!建议你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那个方案有点麻烦(用的人也极少)。

网友B:
从机是否只设置了一个COM1,COM2和COM3有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