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故障

楼主(2012-05-16):
           前一台 HP 6130 用了好几年,前不久不知什么原因,串口坏了,不能使用,让工控网友们帮忙选开型的,联想的 E46 现在停产,库存机怕是返修机,就买了一台I5 CPU 的 HP 6506B,让人家装好纯净版面 XP 系统。

         今天在公司忙着装了一天的 SIEMENS 软件,到下午收工,中途出现一次死机不动。 请问各位出现蓝屏死机一般是哪个硬件有故障还是硬件的驱动不对呢?

网友A:
从显示来看,应该是某个软件安装不好引起的

网友B:
纯净版的XP很不稳定,而且被那些惟利是图的人修改某些系统设置,一般性用用还行!搞工控的就免了,所以还是系统的稳定性最重要。建议弄一张原版的XP SP3的光盘,准备好驱动程序;格式化系统盘(Backup your files)、全新安装Operating System并打上补丁。

网友C:
建议把重新装下系统,有可能有些软件不兼容

楼主:
       今天下午最后约定还是重装另外一个 XP 的纯净系统,下班前XP 系统刚装完,明天装驱动啦!SIEEMENS 的软件真是伤不起呀,安装完常用软件一天有还不够呢!

网友D: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是别人弄好的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不是直接用光驱装的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F:
重新装系统,或者进入安全模式把软件都卸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