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的PLC的高速计数器编程方法

楼主(2012-05-16):
我有一个控制系统,想用中断来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来和标准值来做比较,之后是给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清零,又马上启动计数器,因为我的编码器是不停的在旋转,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编写比较好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始终使能,用I6XX定时中断,在中断子程序内,读取C25X当前数值,并随即传送保存,再比较处理,接着RST-C25X,最后退出中断,等待下一个中断时刻…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是用外边中断来处理的,

网友B(2017-06-19):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始终使能,用I6XX定时中断,在中断子程序内...

请问有实例可以提供下吗?

网友B:
请问各位大神有高速计数器测速方面的实例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