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M350-2计数器正转脉冲数正常反转脉冲数偏少

楼主(2012-05-16):
西门子FM350-2计数器接8通道两相计数器,使用已经2个多月。以前一直正常,今天5号通道突然出现正转时脉冲数正常,反转时脉冲数偏少,后来正转脉冲数也偏少(均指同样行程)。编码器替换通道后应是5号通道正常,6号通道异常。说明通道没有问题,昨晚弄错了。因编码器在低温-35度的环境下使用,8个提升电机的电机罩后均安装了加热器。奇怪的是只有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

更换新的编码器后仍不行,测量线路阻值也正常。把电机后罩去掉后过一段时间后就正常,装上不久后就

不正常(丢脉冲)。但刚拆掉护罩后感觉编码器本身的温度在20度左右,温度也不高。编码器线比这个电

机长一倍的都正常,太奇怪了。编码器布线时强弱电均分开布置,屏蔽层悬空。编码器线的屏蔽层和加长

线的屏蔽层接到一块会提高抗干扰吗?还有其他办法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西门子FM350-2计数器我们5年前就不用了,因为它不稳定,改用FM350-1了,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B:
首先交换通道测试编码器是否正常,编码器正常就是模块下课啦

网友C:
确实如此,先换下通道,看是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