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人机界面WEBSERVER应用方案

楼主(2012-05-17):
这是维控公司的一个实际应用案例,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可以联系

一、 应用背景

在很多应用场合,客户需要远程监视并操作现场的设备数据,就传输媒介而言,现代通信技术为远程监控提供了许多技术手段,比如大家熟知的数传电台、电话拨号、GPRS等比较传统也是应用比较多的方式,再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移动3G通信技术、工业以太网方案。都为自动化行业远程监控提供了多样化的远程监控途径。
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远程监控方案,都需要监控端安装特定的软件甚至设备方可完成远程监控。在所有的远程监控方案中,无论是从设备投入成本还是从使用的便捷性来讲,WEBSERVER无疑是最具性价比的方案。如果HMI具备了WEBSERVER的功能,那么无论是何人何地,只要电脑能够接入以太网,那么就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比如IE,FIREFOX等浏览器软件远程查看设备的动态数据。了解设备运行的最新动态。

二、 WEBSERVER技术方案

维控人机界面WEBSERVER技术方案有两种方案可供客户选择,一种静态网页,一种用户自定义网页。

HMI WEBSERVER网络拓扑图

HMI WEBSERVER的技术原理
HMI内置一个专门的WEB服务器负责接收来自网页浏览器的请求。当客户接到WEB响应请求时,HMI将按如下流程进行响应。

静态网页
静态网页是HMI收到WEB访问请求之时,HMI根据客户所做的设置自动生成的网页。这个网页的格式比较简单而且固定,但可以显示客户所需要的数据。客户也可以同这个网页来操作HMI。实现远程监控

用户自定义网页
用户自己制作网页,把制作好的网页放入到HMI,当客户通过WEB访问HMI时,那么可以在用户的网页浏览器上显示用户事先制作好的网页。

三、 维控人机界面WEBSERVER应用案例点评

如果要使用HMI的webserver功能,那么您所选购的HMI型号必须支持以太网。维控除了4.3寸以外,其他型号均可支持以太网。LEVISTUDIO的版本必须是2010年9月份以后公布的版本,之前的版本无法支持WEBSERVER。
首先要设置好HMI的以太网,并启用WEBSERVER功能。

如果是自定义网页

1、 安装完LEVI软件后,新建工程,然后在工程目录下建立一个“UserASP”这个文件夹。将用户自己做好的网页放入这个文件夹下。注意,一定要有一个“home.asp”文件。否则将使用默认的网页文件。(必须注意每个文件大小不能太大,整体大小不能超过4M)
2、 LEVI软件中 将此打开,即可使用webserver功能。
3、 若将此选项打开,即可将webserver功能加入密码。若有客户通过浏览器访问此主机时,将会提示输入密码。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999999999,若修改密码,必须牢记密码,若将密码遗忘,则无法登陆服务器。其中asp对应修改密码的语句为:
<;;;;FORM id="Form1" action="/WeconHmi/WeconWebPasswordModify" method="post">;;;;
请输入密码:<;;;;input type="password" name="NewPassworda" ID="Password1">;;;;
请在确认一次密码:<;;;;input type="password" name="NewPasswordb" ID="Password2">;;;;
<;;;;td ALIGN="CENTER">;;;;<;;;;input type="submit" name="NewPasswordEnter" value="OK" size="50" ID="Submit1">;;;;<;;;;/td>;;;;
&;;;;nbsp; 密码共需要输入2次一样的才被修改<;;;;/P>;;;;
<;;;;/FORM>;;;;
4、 使用自定义网页必须使用高级功能:
5、
6、 ASP索引就是在网页中遇到此一致的内容将被替换成数据,例如上图中,在ASP网页中插入{=vw0=},遇到此标示符后,将被修改成数据。注意:在制作ASP网页时一定要使用{= =}这个标志,将索引的内容放在{= =}这个里面,才会被修改。
7、 可以在ASP网页中提交数据,若不希望提交,可以将其设置为只读。
8、 输入下限和上限就是用户在提交数据的过程中。允许的最大和最小值
9、 通过WEBSERVER提交数据到PLC的代码参考:
<;;;;FORM id="Form2" action="/WeconHmi/WeconWebUserModifyPLC" method="post">;;;;
<;;;;P>;;;;修改vw0对应的数据<;;;;INPUT id="1" name="vw0">;;;;输入数据后,按回车即可提交, 在工程可以让其数据只读,不允许被修改<;;;;/P>;;;;
<;;;;/FORM>;;;;
10、 也可以将网页文件放在CF卡上。通过 这里即可设置。
11、 网页文件在工程内,图片在CF卡,在网页文件编写时,将路径改为cfweb即可。

用户管理功能:
1、默认用户名admin,权限最高,不能删除,不能修改自身等级,不能修改名字,只能修改密码。
2、新建用户(权限1),必须输入NewLoginUserName 和NewLogPassWordA和 NewLogPassWordB 和UserCompetence
3、删除用户(权限1),必须输入OriginalLoginUserName
4、修改用户名(权限1),必须输入OriginalLoginUserName和NewLoginUserName
5、修改密码(权限1可以修改任何人密码(不需要原始密码,若修改自身密码,需要原始密码),而普通用户只能修改自身密码且需要原始密码)
必须输入OriginalLoginUserName,和OriginalLogPassWord 和NewLogPassWordA和NewLogPassWordB(超级用户修改自身需要密码,修改同等级需要密码,修改低级用户不需要密码)
6、修改权限(权限1)必须输入OriginalLoginUserName和UserCompetence

<;;;;!--{=UserLoginCompetence=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