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140NOE77101出故障的原因有那些?

楼主(2012-05-17):
我现在有一台昆腾140-CPU-113-02的CPU和一块140-CPS-22400的电源,带一块140-NOE-771-01的以太网通讯模块。上电后以太网通讯模块上的Fault的灯亮了。我现在手上没有手册,软件也没有连上 。 请问大家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40noe77101的ip地址定义了吗?如果定义了通过ip地址连接这个网络模块,可能崩溃了,里边清除一下。如果没有定义IP地址的话,解析一下MAC地址,也是要跟它形成通讯,清除崩溃信息。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