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0-10V

楼主(2012-05-17):
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0-10V,转换后的值也是0--32000吗。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200的都是,300系列的为0~27648.

网友B:
有的PLC模块输入1-5V或0-10V可选,对应的数字量如楼上所述。

网友C:
不论你输入的信号是0-10V还是4-20mA,对应的都是0-最大值,S7-200和S7-300的最大值不同,同二楼的说法一致。

网友D:
是的,电压单极性的是0~32000,电压双极性的是-32000~32000。

电流只有0~20mA这一种输入方式,对应0~32000,4~20mA对应着6400~32000.

网友E:
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其模拟量输入模块(如EM235等),在单极性设定时,无论是0~5V(或0~10V)的电压设定,还是0~20ma电流设定,其对应的转换数字量都是0~32000。而S7-300PLC的数字量最大值≠32000。

网友F:
同意电工九段的说法,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的,S7-300PLC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G:
电工九段真厉害,完全同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意电工九段的说法,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的,S7-300PLC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I(2012-06-20):
电压信号输入的话:0-10V DC

西门子S7-200的是0-32000,单极性

西门子S7-300的是0-27648,单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