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伺服控制器下载报警A84

楼主(2012-05-17):
各位师傅好:我有个安川SGDM系列的伺服控制器报警A84,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求解决。

有手册分享一份qlren0903@163.com

网友A:
说明书较大,电子版已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楼主:
非常感谢,在运行时报警,正在检查编码器和连接电缆。控制器侧有问题吗?还是确定在电机侧和线路?

网友A:
 A84:编码器数据报警

故障处理:先看下什么时候报警啊,是一上电还是运行时?

重点检查编码器电缆是否断线、存在干扰,否则换一台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