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突然加速

楼主(2012-05-17):
西门子300PLC控制台达伺服ASDA-AB系类,控制模式:模拟电压。

问题:模拟输出恒压信号时,伺服电机运行一会就会突然加速

网友A:
你没测一下送给伺服驱动器的模拟量电压信号是否有变化呀?或哪有干扰。可以先单独给驱动器供一模拟量信号,其他线先不接,运行一会看看是否还这样,先将是不是驱动器本身问题排除掉,然后再一步一步将其他的线接上,一点一点的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