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称重系统

楼主(2012-05-17):
各位大虾:

      大家好!

      我想用台达PLC外接称重传感器实现自动称重配料控制。请教大家,选用那种传感器和PLC扩展模块最好。PLC使用DVP28SV。

谢谢!

网友A:
传感器采用带电流或电压输出的,用AD模块采集传感器的输出值

网友B:
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要高,否则测量的不够准确。称重传感器有输出标准信号的,在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C:
我也想做一个试试。。。嘿嘿。。。没那么忙先。

网友D:
好好学习 有机会运用  可以试试

网友E:
DVP02LC-SL2路称重传感器信号,24bit,
台达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