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05-17):
 plc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学什么好呢,据说wincc比较难是么?我没学所以不知道 触摸屏呢?因为西门子的比较贵 选什么触摸屏用便宜又好用的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最好同一品牌,兼容好。。。能把难的都学会了,还怕那些简单的?

网友B:
到底是学哪个,触摸屏和组态先学一个就行了。

网友C:
触摸屏国产 台湾的入门比较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同一品牌,兼容好。。。能把难的都学会了,还怕那些简单的?

     其实同一品牌系统的硬件组态及联网方便,屏类现在国产的也不错的说!

网友F:
也是!至于PLC国产的可以拿来学习学习,价格不贵。在弄个国产的屏,家里可以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最好同一品牌,兼容好。。。能把难的都学会了,还怕那些简单的?

网友H:
触摸屏我们经常用威伦的,比较好用,价格也实惠,技术支持也比较好。我买的MT6070I的,1200,7寸的。自己学习的话买个4寸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