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组态软件?

楼主(2012-05-17):
比如说用plc做温度控制系统,如果没有下位机 电脑里用wincc做的程序 是否可以演示,没有plc与上位机通讯 那么没有输入量怎么演示呢 要假设输入量得怎么加呢?

网友A:
如果PLC用西门子S7-300的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和wincc连接。

wincc内部变量可以用wincc自带的变量模拟器仿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