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光栅问题

楼主(2012-05-17):
单位光栅坏了,更换的光栅为替代型号,新光栅为M4000系列,现发射端为橘黄色灯常量,接收端为红色灯常亮,以及数字显示8。没有输出信号。求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对上,有说明书就好办了。。。。。。。。

网友B:
1,   二楼连说明书都帖上啦,不错

2, 如果你断电后再上电一直 窗口数字显示8 那是这个电源输入启动供电条件不满足,看看其输入继电器是不是没有启动

网友C:
正常的话应该是绿色灯亮,数码管显示小写的“r”字样,你的现象应该是没有复位所致(光栅设定外部复位),接好线路给光栅复位信号即可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由于安全继电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