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OS更新操作 !!!!!

楼主(2012-05-17):
更新永宏OS的时候,需要有 os update软件 + OS FILES
现在以更新OS至V4.60为例。
=================================

1.打开OS UPDATE软件,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2.如果是第1次使用软件的时候,可以先点击 "SetupdateSpeed"按钮,选择OS的更新速度为:115200Kbps,然后点击"OK"。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3.点击"Get PLC‘s Status"按钮后,弹出通讯参数设置窗口,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PLC的通讯参数、PC的串口号确认无误后,直接点击"Connect PLC"按钮,成功后弹出当前PLC的状态信息,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直接点击OK。

4.点击"Proceed toupdateOs"按钮,在弹出窗口中,打开欲写入PLC的新的OS FILES的位置,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确认后,点击"Update OS"按钮,如果此时PLC处于RUN状态,则会弹出提示窗,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选择"YES"命令(如果PLC处于STOP状态,则不会有该提示)而直接进入OS更新状态,
并有进度条相应提示当前的更新进度,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打开图片

当更新进度达100%时,更新完毕,直接点击"EXIT"按钮退出。

5.至此,更新操作完毕。

另:在更新OS过程中,注意不许让PLC意外掉电,否则会损坏PLC。OS Update和OS FILES可以到永宏官网下载:www.fatek.com

网友A:
不错啊,有图,有解释。学习了。。。。。。。。。。。。。

网友B(2017-08-01):
感谢分享啊,正好遇到!!!!

网友C(2019-10-30):
十分感谢,你联系号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