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签式电磁离合器电压不够引起打滑

楼主(2012-05-17):
最近公司开发了两台换挡减速机,通过两个电磁离合器的来改变减速机的传动比,产品试车过程中出现了离合器打滑的现象,停机状态测量发现:电磁离合器电阻值正常,开关电源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为24v,接通电磁离合器后电源输出电源只有17v,是电源容量不够还是电磁离合器有质量问题,请大家发表看法!

(论坛中有类型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9/2008092620542000001-1.shtml)

网友A:
电源容量不够,将电压拉低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不够,将电压拉低啦。

你可以直接购买220伏电源涨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不够,将电压拉低啦。

电磁离合器额定电压24v,功率87w的,我现在想换输出30v,150w的开关电压试试看,希望能有好结果

楼主: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牙签式电磁离合器的吸合时要求相对转速为0,我i现在的是把电机与电磁离合器同时通电的,电机通过变频器软启动,这样对离合器的影响不会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