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IC芯片在电源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17):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IC 芯片不一样,一个系列的电源板也不一样,导致不能通用,不能进行微调整.

网友:
看看是什么ic 查看他的资料对比

网友A:
不论什么花样,基本的都差不多!

网友B:
IC芯片作用也是不同的,类型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