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信号怎么变送成4-20ma信号

楼主(2012-05-17):
    新手最近在接触溶液控制系统,碰到个问题,求各位大大指教:

    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溶液罐是2400mm的深度,液位计量程是0-2500mm,设有低液位自动启动电机,高液位停止电机,我想问一下,液位如何变送成4-20ma信号,或者说,如何通过换算来使它正确读数,并显示在PLC里面。问题可能比较低端,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A:
我没有实际用过。但是感觉通过测量罐底的压力可以反映出液位的高低。而压力传感器是有能够输出4-20mA电流的。

网友B:
使用超声波液位计,选择相应的量程与输出信号方式为4-20MA,经过PLC按选择的超声波液位计量程比例换算就OK了.

网友C:
液位变送器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知道可以变送,前面我看到20ma对应的数值是27648,我想知道这些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D:
液位变成4-20mA信号是仪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仪表制造厂中就解决了,用户需要做的就是把4-20mA信号与实际应用的液位范围相对应,即是量程设置和调整。

对于PLC偶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系统现场使用的也是很低端的功能。

PLC300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4-20mA信号在还原成液位的高度,这个首先要有接受这个信号的模块,SM331模块就能够处理,接受后的信号怎样再把其还原成高度信号就需要人工来编程,这个就是信号的处理部分,通常要做的就是信号数据的转换,比如ITD,DTR的转换,有时还需要判断是否超出量程和下限即数值是否溢出,然后在进行还原即物理液位高度的量程,最后在寄存到数据块中,供调用使用。

网友E:
液位计买的时候就要0~2500mm对应4~20mA输出信号不就可以了吗,4mA对应零液位,20mA对应2500mm液位,直接输入到PLC  AI通道,在模块侧面有一个黑色箭头指向4~20mA输入模式就OK,编程时变换成0~1的标准量,液位有多高就指示多高。只要液位计0点在罐底,不用换算。

网友F:
 1,你知道有液位模块量就好办

2,你的模块量输入是 4-20ma信号 输入信号,在 S7 软件中调用标准功能块 FC105 就行啦,直接就对应模块量数据地址填入就行!

3,你所说的仪表测量 4-20mA 信号是仪表内部电路板测量的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用知道,你只需将这个量给定给 PLC 程序就行!

网友G:
     你说“液位计量程是0-2500mm”,那么液位计对外(即对PLC)输出是什么信号?如是脉冲信号,就不必转换为4~20ma,直接用高速计数器定时采样就可以了,如是模拟量信号,应先知道它的变化范围,方可通过硬件电路,将它变换为模拟量输入模块需要的电流量(4~20ma)或电压量(0~5V或0~10V)。

网友H:
用液位变送器就可以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在s7-300中直接应用FC105就可以,比如4ma对应0mm,20ma就对应2500MM,也就是0MM对应PLc的值是0,2500MM对应PLC的值是27648

网友I:
路过看看,,受益了,,新手报到

网友J:
液位变送器有很多种,超声波和电容的比较准,但是超声波的要与被测液面有点距离,电容的如果液体粘稠可能挂在杆上造成数据不准确,还有就是导压的,在进料和停止的瞬间会有波动.

网友K:
用电容的即可,采用膜盒差压变送器,量程直接对应液位差,输出4-20MA信号进PLC SM331模块,程序中将量程与液位量程设相同就OK

网友L:
用液位传感器就能直接输出4-20mA信号,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接收,在程序里面换算一下就可以。4-20对应6400-32000,我给你个库,直接用就行。你留个邮箱

网友M:
你的液位器其实就是带变送器的,0-2500MM对应4-20ma,在PLC中调用FC105模拟量处理模块,但是PLC是不能直接处理4-20ma信号的,需要模数转换,将4-20ma转换成0-27648,在FC105这个块中PIW这个输入中就只显示0-27648中间的数,然后对应的就是液位值0-2500mm了,FC105输出就是现场的实际值了,可能表达不好主要还是自己能慢慢试

网友N:
可以使用的液位计有很多种,便宜一点的有投入式电容液位变送器,性能好的,有超声波的和导波雷达的,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以使用的液位计有很多种,便宜一点的有投入式电容液位变送器,性能好的,有超声波的和导波雷达的,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P(2012-07-04):
靠!高手们太多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Q:
以前处理过 用http://www.cn.endress.com/#product/FMP40用导波雷达测微仪 效果哦很好的,

网友R:
使用4-20ma压力变送器可以解决

网友S:
要接一个信号转换器  把信号转换成4-20mA的信号

网友J:
液位变送器到处都有卖的,基本上都是输出4-20MA的,超声波,导压,电容的都有,就看楼主需要哪种了.

网友T:
楼主先把液位计的功能弄清楚,看液位计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没有输出,就只能换个液位计了;如果有输出,转换成PLC 能接受的形式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4-20mA。

网友T:
“前面我看到20ma对应的数值是27648,我想知道这些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中的27648跟你的输入模块的“模、数转换精度有关,就是把24mA分成多少份,相应的,20mA就对应27648。在这个例子中,转换精度应是15位的,也就是32768(2的15次方)。大概是这个意思,还请专家点评。

网友U(2020-03-10):
各位大神,接到模拟量模块后,PLC程序怎么编写?求教

网友U:
AB PLC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