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通信

楼主(2012-05-17):
这个电路板上带LED,插在触摸屏通信口上当触摸屏通信时 电路板上的LED闪或亮  只要能检测到触摸屏通信正常就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种东西的或者知道怎么做的,通信包含232 422 285  都能检测!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和什么样的PLC,有些PLC就可以检测当前的通信口是否正常,有些PLC和有些屏就没有这个功能,有的你就直接用PLC的一个输出驱动就可以了,没有的你就用触摸屏上的功能和PLC 一起配合也可以做得到.

楼主:
我用海泰克的屏,想用它上面的测试通讯功能,当我点击232com1时  有个电路板插在通讯口,测试通讯是否正常。我知道和PLC通讯可以的但我想用这个电路板  不仅能测试232  还可以422 485 !

网友B:
   不想用屏或是 PLC 信号来接 通讯显示灯,一定要用你做的电路板的话,那你先要能搞好你的电路板能与屏的正确通讯就行啦!

楼主:
大家说用VB在电脑上编一个监视软件,用电脑可测触摸屏232,422,485的通讯可以吗?

网友C:
有做这种通讯检测工具卖的。。。。。。。。。。。

PROFACE,IDEC销售

网友:
如果用的是PROFACE触摸屏就比较好测量通讯接口是否OK了。。。。。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有做这种通讯检测工具卖的。。。。。。。。。。。 内容的回复:

我正想找这个东西的,请教这个东西的称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