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OV赋值1总是不成功?总是131073,为什么会是这样?

楼主(2012-05-17):
赋初值“1” 无论是K1还是H1都不成功,但是 赋值“2”就没有问题。

网友A:
DMOV是双字,所以应该是DMOV H1 D2 ,下一个是DMOV H2 D4,

网友B:
DMOV 是32位指令,DOMV H1 D2的话,D2变成32位数据了,自动占用低16位D2和高16位D3,其中D2=1,D3=0

DOMV H2 D3,占用D3,D4,其中低位D3=2,D4=0

重复占用D3,D3相当于第一条的话变成高位=2,也就是2的17次方+D2的内容1=131073

建议加强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OV是双字,所以应该是DMOV H1 D2 ,下一个是DMOV H2 D4,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嗯,D3被重复使用了。

网友D:
大家讲的都对,但对于初学者,0楼讲的最透彻,支持

网友E:
    不错的说,这些回答对于我们这些初学都很有帮助,主要是对 双字 及 字,字节,位  的数据长度各是多少

网友F:
编程前,最好把寄存器事先排一下;免得重复使用。此外,软件里的查找功能,不能有效寻出双字里的高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