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零线带电

楼主(2012-05-17):
请教各位高手,我处有一台400KVA变压器零线带电,高手们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接地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没做好。。。。。。。

1、如果是不接地系统,有电;

2、如果是接地系统,应该没有电,有电是零线断线或接地不好的缘故;

网友C:
零线本来就是带电的,只不过三相四线配电系统时,零线在配电室接地后与地同电位,零线与地形不成电压,如果零线接地不良对地就会产生电压。

网友D:
零线带电,一是三相电压不平衡,二是变压器零线断。

网友D:
      应该与地线无关吧。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请注意他的问题是:变压器零线带电。怎么可能呢?变压器的零线直接与接地网连接,无论零线有多大电流,也不会带电。如果不是变压器的零线,是变压器送出去的零线,这种课能有。

网友F:
接地不好加上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G:
和接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H:
测量一下你的变压器低压测的相电压吧,看不是不一样平衡,看偏差有多大,再测压一下零线的对地电压有多少,如果很高的话可能是你的低压系统发生相非金属接地,这种情况线电压不变,接地相的相电压低,,其他两相升高。。。。

网友H:
还有就是你在确认你测量的零线会不会出线断线的可能,如果断零也可以运,根据你系统三相的阻抗不同,(零线)电压也不同,所以你确认那测量点是从变压器内陪中性点出来没有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