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三菱PLC大小排序

楼主(2012-05-17):
如:

   1, 按D10---D20中数值进行从大到校排列!

   2, D10  D13  D23 D43 D46...等一组杂乱存储位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列

不知三菱的梯形图可好实现, 求教高人....

ST语言呢?

网友A:
这是我以前用的中值平均算法;中间有排序;后去掉最大的和最小值 ;求平均值;

例子使用了间接寻址!

内循环和外循环两部分;

但是梯形图的!

网友B:
1楼的方法不错,学习了,除了中值法,冒泡也不错,对PLC来说,速度都可以接受。

网友C:
1楼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D:
三菱PLC有"SORT"排序指令!绕来饶去地编程,给维护带来不小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