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故障原因和修理方法

楼主(2012-05-17):
       万用表总起来说还可概括的把直流电流档、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作一说明。

(1)直流电流档的分流电阻烧焦而未断是经常发生的,但往往能看得出电阻丝粗细长短,可将其取出,根据其长短粗细估计出大约电阻值,进行配换调整。也可以从损坏档引出两根导线接电阻箱,按阻值配制新电阻,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但应当注意电阻箱通过的电流不能超过其允许值. 分流电阻严重烧坏不能鉴别.时,可按前面所说的计算方法算出分流电阻数值.

(2)直流电压档的修理一定要在表头及电流回路调整好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对于各分压电阻的更换或调整一定要从小量程到大量程,但是在调整各分压电阻时,不能再调表头附加电阻及电流档各分流电阻.

碳膜电阻的误差一般在5%到10%左右.为了使碳膜电阻仍能满足童程要求,可串上小电阻来补偿其数值的不足,这对于某些小型万用电表来说,串人电阻有困难,因仪表内空间有限,但可以采取刮膜增阻的方法,刮去的部位要用漆或指甲油涂一层,以免受潮而变值.

当然,电阻过载烧焦,转换开关过载受损,一般来说最好是换新,以确保仪表工作正常.

(3)交流电压部分以及交流电流部分的故障往往出现在镶流电路.若二极管损坏需要更换时,最好选择相当于原来特性的整流元件,如果选用的整流元件的正反向电阻值比电表原配元件的正反向电阻值相差很大,一定会带来较大的误差,以致很难调整合格。

对于万用电表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仪表,在修理时最好能查阅其电路图,判断故障要正确,才能保证修理质最好速度快。